[求助] 【已解决】Modelsim仿真完成之后无波形输出

楼主(2021-12-22):
新手一枚,按照教程操作,发现simulate完成之后,波形窗口没有任何信号出来,只有vsim_capacity有内部信号节点(如标记点1)。
点击adder_tb的Add all items in refion to waveform,会报标记点2的错误,是我哪里操作错了么?
代码放二楼哈~

楼主:
Adder:
module adder( so, co,a, b, ci );
input a, b, ci;
output so, co;
wire a, b, c, co,so;
assign {co, so} = a + b + ci;

endmodule
---------------------------------------------------------------------------
Adder的testbench: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adder_tb;
wire so,co;
reg a,b,ci;

adder U(.so(so),.co(co),.a(a),.b(b),.ci(ci));

initial // initializes the register variable to a definite value of one

begin
    #20 a=0;b=0;ci=0;
    #20 a=0;b=0;ci=1;
    #20 a=0;b=1;ci=0;
    #20 a=0;b=1;ci=1;
    #20 a=1;b=0;ci=0;
    #20 a=1;b=0;ci=1;
    #20 a=1;b=1;ci=0;
    #20 a=1;b=1;ci=1;
    #20 $stop;
end
endmodule

网友A:
仿真的时候不要开启优化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的时候不要开启优化功能

啊还真是,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