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在用spectre仿真一个RF电路时遇到这种报错,请问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2021-12-22):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hierarchy flattening.
    ERROR (SFE-1996): "/mnt/hgfs/PDK_CRN65LP_v1.7a_Official_IC61_20120914_all/models/online/3.3V/spectre/crn65lp_3d3_lk_v1d5.scs" 2107: Parameter `noiaprf': Cannot run the simulation because an unknown parameter `par1fn_mc' has been specified in expression `c1fprf*2.718**((noiseflagprf_mc*par1fn_mc+(1-noiseflagprf_mc)*noiseflagprf)*arearatio)'. Correct the expression and rerun the simulation.

    ERROR (SFE-1996): "/mnt/hgfs/PDK_CRN65LP_v1.7a_Official_IC61_20120914_all/models/online/3.3V/spectre/crn65lp_3d3_lk_v1d5.scs" 2108: Parameter `noibprf': Cannot run the simulation because an unknown parameter `par1fn_mc' has been specified in expression `c2fprf*2.718**((noiseflagprf_mc*par1fn_mc+(1-noiseflagprf_mc)*noiseflagprf)*arearatio)'. Correct the expression and rerun the simulation.

    ERROR (SFE-1996): "/mnt/hgfs/PDK_CRN65LP_v1.7a_Official_IC61_20120914_all/models/online/3.3V/spectre/crn65lp_3d3_lk_v1d5.scs" 2110: Parameter `noicprf': Cannot run the simulation because an unknown parameter `par1fn_mc' has been specified in expression `c3fprf*2.718**((noiseflagprf_mc*par1fn_mc+(1-noiseflagprf_mc)*noiseflagprf)*arearatio)'. Correct the expression and rerun the simulation.

    ERROR (SFE-1996): "/mnt/hgfs/PDK_CRN65LP_v1.7a_Official_IC61_20120914_all/models/online/3.3V/spectre/crn65lp_3d3_lk_v1d5.scs" 1444: Parameter `noianrf': Cannot run the simulation because an unknown parameter `par1fn_mc' has been specified in expression `c1fnrf*2.718**((noiseflagnrf_mc*par1fn_mc+(1-noiseflagnrf_mc)*noiseflagnrf)*arearatio)'. Correct the expression and rerun the simulation.

    ERROR (SFE-1996): "/mnt/hgfs/PDK_CRN65LP_v1.7a_Official_IC61_20120914_all/models/online/3.3V/spectre/crn65lp_3d3_lk_v1d5.scs" 1445: Parameter `noibnrf': Cannot run the simulation because an unknown parameter `par1fn_mc' has been specified in expression `c2fnrf*2.718**((noiseflagnrf_mc*par1fn_mc+(1-noiseflagnrf_mc)*noiseflagnrf)*arearatio)'. Correct the expression and rerun the simulation.

    ERROR (SFE-1996): "/mnt/hgfs/PDK_CRN65LP_v1.7a_Official_IC61_20120914_all/models/online/3.3V/spectre/crn65lp_3d3_lk_v1d5.scs" 1447: Parameter `noicnrf': Cannot run the simulation because an unkno

网友(2022-08-07):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就是crn65lp_3d3_lk_v1d5.scs模型文件里的par1fn_mc变量没有赋值, 用其余两个.scs模型则没有报错

网友(2023-05-30):
请问,后来如何解决的呀?
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