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怎么做负载跳变

楼主(2021-12-22):
各位大佬知道cadence怎么做负载跳变吗?电阻怎么从一值跳变到另一个值

网友A:
用analogLib库的vcres或者用理想switch切换并联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nalogLib库的vcres或者用理想switch切换并联电阻。

感谢,我去研究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