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LDO零极点

楼主(2021-12-22):
请教各位,这里零极点有哪些?可以列下公式吗?感谢

网友:
小弟知道的就只有功率管一个,输出一个,共两个,要是列公式,我也不会

网友:
而且看你的功率管工作在亚阈值区?

楼主:
有前辈能指导一下吗

网友:
A1误差放大器增益,Rea误差放大器输出阻抗,Cea误差放大器+p功率管栅寄生电容,Cc密勒补偿电容,调零电阻,A2功率管增益,R1R2反馈电阻,Rp功率管输出电阻,Cp功率管输出电容,CL输出外接电容,RL负载电阻。搞来这些再列传函。电路亮点是调零电阻,可以去找找相关论文,一般都有零极点推导。 个人意见~

等效模型

等效模型

网友A:
功率管栅极一个,输出节点一个,下面那个反馈电阻并联MOS电容会引入一个零极点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管栅极一个,输出节点一个,下面那个反馈电阻并联MOS电容会引入一个零极点对 ...

我就是不知道输出端极点公式,前辈能指导下吗

网友:
输出会有一个极点,然后power管的gate端有一个极点,然后看你运放里面可能两级的话会有非主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