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FPGA工程,为什么有的引脚只能限定在某一些package pin?

楼主(2021-12-22):
下面这两个引脚,可选的Package Pin范围明显不同。
但是看xdc文件,也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啊。
是怎么做到的?
而且我把下面端口的约束,改成上面的,也不能选K6。
是不是其它什么地方还有约束?

create_clock -period 3.367 -name rx_mgt_refclk [get_ports HDMI_RX_CLK_P_IN]

set_property PACKAGE_PIN K6 [get_ports HDMI_RX_CLK_P_IN]

set_property IOSTANDARD LVCMOS18 [get_ports SI5324_LOL_IN]
set_property PACKAGE_PIN B10 [get_ports SI5324_LOL_IN]

网友:
very nice, thank you so much.

楼主:
是因为有的引脚是在IP实例化的时候定义的。所以没法改。
要用这些pin必须调用某些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