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偏置电路仿真问题

楼主(2021-12-22):
如图所示,一个简单的偏置电路,H接VDD,L接VSS时,应该形成一个简单的bias,但是仿真时,由于体效应导致pow-up的管子Vth过大从而使得MOS管进入截止区(region=0),但神奇的是还是导通了?这是仿真器的问题吗?能不能信赖这个结果

网友A:
L接的mos管导通,使你的bias电压为0,当然导通呀

网友B:
这就是开关 栅极都给0V了 漏源电压也基本没有什么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L接的mos管导通,使你的bias电压为0,当然导通呀

对,我知道,但是从仿真显示结果上看,L接的MOS管由于体效应Vth很大,使得Vsg并没有大于Vth的绝对值,这个时候MOS管不是截止区吗,那不是应该相当于断开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开关 栅极都给0V了 漏源电压也基本没有什么压降

开关可以工作在截止区吗?我好奇的是仿真结果显示那个MOS管在截止区,那不就相当于断开了吗

网友A:
其实你可以分析的,vbias那里初始应该是个不定态,若是>Vth,那么接0的MOS导通,立马把vbias拉为0,然后因为<Vth,MOS管截止,但是电压是没变的,也就是vbias的电压还是0,你后面的电路还是可以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可以分析的,vbias那里初始应该是个不定态,若是>Vth,那么接0的MOS导通,立马把vbias拉为0,然后因为 ...

噢噢,我理解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