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贴】interconnect delay 和 path delay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12-23):
请问下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interconnect delay=net delay + cell delay 是整个design的内部延迟,而path delay 只是某一段path的delay 请问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A:
有interconnect delay 这个概念吗?我好像没有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interconnect delay 这个概念吗?我好像没有看过

在看Static Timing Analysis for Nanometer Designs这本书的时候有看到这个概念 被绕的有点晕

网友:
我觉得interconnect delay只是routing的metal的RC 值,而path delay是interconnect RC delay + cell internal delay 因为path是比如从一个instance的input到这条timing path最后一级的buffer的outp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