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如何使ADE仿真与实测数据相匹配的仿真方法

楼主(2021-12-23):
一直有一个疑问,virtuoso仿真调用工艺库的各项参数已经详尽,各个工艺角也有一一对应;

但是在芯片流片回来后对模块进行测试,发现实测的图像与仿真图像还是会有一定的差异;

比如拿OSC来举例,在性能方面其实仿真与实测差异不大,共振频率,占空比这些都还好;

但是在上升沿下降沿的过冲上面有较大的差异,如下图所示;

上升下降沿存在类似阻尼的波形,在仿真中不能够体现出来;

这个现象是不是电源引起的?或者如何可以提取实测电源的输出波形到virtuoso进行仿真?

网友:
very nice, thank you so much.

网友:
测试条件没有加入仿真的原因吧

网友A:
仿真里bonding线的寄生电感加了吗

网友:
仿真的时候考虑一下测试时的非理想情况,是不是可以加tran noi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里bonding线的寄生电感加了吗

没有哎,请问这个要怎么加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哎,请问这个要怎么加的?

仿真在bonding pad串电感,一般nH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在bonding pad串电感,一般nH级。

你好,我从模块端口串了一个1nH,10nH,100nH电感;
得到的OSCCLK图像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网友B:
IO推的负载含感性部分导致振铃,你的示波器探头也是一部分感性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推的负载含感性部分导致振铃,你的示波器探头也是一部分感性负载

你好,这种现象要怎样才能在virtuoso中仿真出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从模块端口串了一个1nH,10nH,100nH电感;
得到的OSCCLK图像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

你的波形看着更像探头的问题,探头的地有没有接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波形看着更像探头的问题,探头的地有没有接好呢

这个肯定接好的;

换了一台示波器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