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之噪声

楼主(2021-12-23):
各位大佬好,初学噪声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各位:
我不太能理解,为什么还要加入运放正输入端口噪声从f1到运放本身单位增益处频率的积分?还请各位大佬指点。

楼主:
帮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这不是才完整吗,不然的话不是只是反相输入端的噪声吗??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不对的话轻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才完整吗,不然的话不是只是反相输入端的噪声吗??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不对的话轻喷。 ...

怪我没放完整,前面还加了该端口噪声被放大到输出端,在f0带宽内的积分,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还要加f1-ft频段的噪声。

楼主:
相应的计算题在后面也有放大概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怪我没放完整,前面还加了该端口噪声被放大到输出端,在f0带宽内的积分,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还要加f1-ft ...

这是哪本书啊

楼主:
Tony Chan Carusone 的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 DES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