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启动电路问题

楼主(2021-12-23):
请问,拉扎维上这个启动电路是怎么启动的?开启前VR1应为低,最左边的mos关断,上边的漏极电位怎么得到呢?

楼主:
明白了,这种二极管上拉的接法可以传高电位。因为如果下边是低电位,pmos二极管饱和即有I,但是没有电流通路,迫使下边电位必须拉高保证VGS很小即管子关断

网友A:
最左边的mos关断   ..  左边 pmos diode -> 中  nmos  Turn-on  -- >  右边  pmos current -> R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左边的mos关断   ..  左边 pmos diode -> 中  nmos  Turn-on  -- >  右边  pmos current -> R3

这里的pmos二极管漏极接nmos栅极,不就悬空了吗?那电平如何确定呢?

网友B:
把那个pmos_diode结构就看成个二极管,上P下N,当VDD由小变大,pn结导通往下灌电流,p管漏电位上升,电路启动。也有可能利用漏电流给下面充电,个人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那个pmos_diode结构就看成个二极管,上P下N,当VDD由小变大,pn结导通往下灌电流,p管漏电位上升,电路启 ...

我也感觉可能是漏电流,但又不确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感觉可能是漏电流,但又不确定

万一工艺很好,漏电流非常小,岂不是要启动很久。感觉他这个是理想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一工艺很好,漏电流非常小,岂不是要启动很久。感觉他这个是理想模型
...

可以看下我刚发的置顶消息

网友:
it's not the leakage current, start may be not slow, you can simu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