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计算断续模式下的平均电流

楼主(2021-12-23):
如何使用Cadence计算器计算断续模式下的电感的平均电流,如何把每个周期的平均电流以波形的形式打出来,万分感谢。

电感电流图片

电感电流图片

楼主:
或者如何在Cadence计算器里面自己写一个公式?

网友A:
calculate →wave→Clip→选取仿真图里面的线→average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lculate →wave→Clip→选取仿真图里面的线→average计算

单个周期的平均值可以切片计算,如何将每个周期的平均值的都算出来然后用曲线表达出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个周期的平均值可以切片计算,如何将每个周期的平均值的都算出来然后用曲线表达出来呢?
...

还没研究过这个问题,等大佬来解答

网友:
export data, use matlab

网友(2023-12-02):
求积分再平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