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 co_sim仿真求助

楼主(2021-12-23):
仿真之后,在CIW窗口报错,output log无法定位到具体error,仿真终止。请问各位大佬如何解决。错误如下: the variable 'envOpts check_simulator' is not declared for tool 'ams0' .this error appears when enviroment variables, which are no longer supported are still being set either through ADE state files or through .cdsinit/.cdsenv files. Ignore this message if the listed variable is not required.

网友A:
我来说一下我的遭遇吧,给后来的人避雷
1,首先我的pex抽参结果是calibre形式的
2,调用这个calibre的是config文件是TEST_TOP_PLL_woDIGI,但是这个config文件是从TEST_PLL_PLL_SPD_HOP里面的config复制过来的,然后再修改这个复制过来的config文件,使它关联到TEST_TOP_PLL_woDIGI的schematic
方式如下,用edit,把cell和view修改好即可
3,然后,在ADE XL里面把AMS仿真设置好之后开始仿真,出现问题了,如图
4,按照层主意见把ADE XL里面的网表重新生成(recreate)一下再跑后仿,还是不行,还是上面的错误
5,重启cadence,再重新生成网表,还是不行,还是上面的错误
6,仔细检查,把原来的TEST_TOP_PLL_woDIGI的config文件里面调用的calibre文件全部设置为默认的schematic,也就是相当于初始化一样,然后同步保存,再跑仿真,此时相当于前仿真,成功跑起来了
7,停止仿真,再次修改config文件,调用需要后仿真的calibre文件替代schematic,然后同步,保存,再跑后仿真,通过!!!

总结:
如果是从别的cell里面拷贝过来的config文件,重新修改以关联当前cell里面的schematic形式来新建的config,需要初始化一下这个config。我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是由于复制过来的config里面已经调用了一部分calibre网表了,即使修改config的cell和view,也要把view to use也要恢复默认,不然的话cadence会把被复制的config的调用关系用到当前的config,造成参数调用混乱,仿真出问题。
祝好~

网友B:
sim_log定位到第一个error,截图看看

网友C: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我好像是先生成netlist,然后再run解决了,不知道能不能在这里得到更准确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sim_log定位到第一个error,截图看看

谢谢。已经解决,这不是仿真中断的主要问题,是其他问题导致的

网友(2022-04-09):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我好像是先生成netlist,然后再run解决了,不知道能不能在这里得到更准确的答案 ...

我也是在ADE XL里面重新生成网表,再跑,就可以了!!!神奇啊
重新生成网表之前
重新生成网表之后

网友D(2022-06-15):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这不是仿真中断的主要问题,是其他问题导致的

你好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你还记得怎么解决的吗?谢谢答复

网友E(2022-07-25):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你还记得怎么解决的吗?谢谢答复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

快看看我的回复~不行的话尝试一下新建一个cell,在新的view里面除了把原来的schematic复制过来,其余的都不要复制,再新建config和ADEXL的设置应该也能行,还有就是要学会重启cadence,能解决很多问题
祝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看看我的回复~不行的话尝试一下新建一个cell,在新的view里面除了把原来的schematic复制过来,其余的都 ...

谢谢,果然重启解决了很多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说一下我的遭遇吧,给后来的人避雷
1,首先我的pex抽参结果是calibre形式的

多谢多谢,之前稀里糊涂解决了,你这个方法应该是对的

网友(2025-05-07):
呜呜呜,尝试多次还是不行

网友(2025-07-13):
有模拟的兼职的设计和版图人员,微信:17621896534 平台网址:https://amiable-canary-s4d1x.mysxl.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