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需要匹配的管子,如果源、栅、漏三端都没有接VDD/VSS,那么所加的dummy管是不是也不用接?

楼主(2021-12-23):
需要匹配的管子,如果源、栅、漏三端都没有接VDD/VSS,那么所加的dummy管是不是也不用接电源/地,只需三端接一起就行?

网友:
GENERALLY, GATE SAME, OTHERS TO GND OR VDD

网友A:
绝大多数情况下,dummy是不允许悬空的,如果dummy的三端某一端与有效管某一端相连,就三端连到有效管,如果dummy管三端可以接任意电位的话,就根据管子接vdd或者v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大多数情况下,dummy是不允许悬空的,如果dummy的三端某一端与有效管某一端相连,就三端连到有效管,如果 ...

懂了,谢谢解惑

网友:
bulk就是给P管阱电位或n管衬底电位,这个在layout里通过guard ring给电位,dummy和它保护的管子bulk端连同一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