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内部wire线,需要从外部赋值

楼主(2021-12-23):
Hi,求助,如果内部有个wire线,但是我不想用设计自带的assign,而是想从外面直接赋值,不是常量,是变量,有什么很好的方法吗?

网友A:
将这个wire放到模块端口中,作为输入,与外部连线相连。试一试。

网友B:
直接按照路径for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这个wire放到模块端口中,作为输入,与外部连线相连。试一试。

我不打算改rtl,所以才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按照路径force

force的话,就很麻烦,因为是没拍都变的值,所以

网友:
可以在环境里声明个静态变量,然后每拍对静态变量进行随机或者赋值后再force进去

网友:
forever @(negedge clk) force tb.dut.xxx = source-driver-logic-expression

网友:
可以用驱动强度控制:
assign (supply0,supply1) dut.net_name = new_net_name;
只要你力气大,信号值就是你说了算。

网友:
如果是写case的话,可以用force啊,和每拍都变没什么关系,force等号右边可以是变量啊;
如果force的语句有判断选择,可以用always把force包起来,加上判断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