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衬底环的poly length如何选择?

楼主(2021-12-23):
管子外围的衬底环,其poly宽度如何选择?跟内部的管子保持一致还是有什么特殊的要求?求大神解惑,谢谢!

网友A:
能保持一致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保持一致是最好的

有的管子poly length比较小,例如T7里边1.8V 30nm的管子,而衬底环因为要覆盖OD_18这个层次,环上的poly length至少要86nm才行,这种情况下该如何选择poly length?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管子poly length比较小,例如T7里边1.8V 30nm的管子,而衬底环因为要覆盖OD_18这个层次,环上的poly  ...

为什么要盖OD_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盖OD_18?

1.8v的管子衬底环的VT层就要把OD_18打开,与_svt的nmos管围的环要把VT层选择VTS_N类似,而打开OD_18的话,衬底poly length就至少要86nm

网友:
能保持一致就保持一致,这样会比较整齐。如果不一致也没有关系,只要管子边上的poly length一致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