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 设计 复位问题

楼主(2021-12-23):
    一个由多模块构成的大模块,除了系统主复位mrst,还需要设计一个(evt)信号,效果为在刚开始的时候,这个(evt)信号来临后,模块才开始处理数据,在数据处理过程中,该(evt)信号来临后模块初始化,重新开始处理数据。想问问大家:这种拿事件信号去完成复位的操作该如何设计。         刚入职的应届生,没事师傅带,经常性钻牛角尖,求大佬指点。
    修改:可以理解成子模块有一个系统复位信号mrst,同时还要有一个开始信号restart_evt(模块初始化,从初始状态重新运行),我有点不明白这样相当于有两个复位信号的模块,代码层面该如何实现。
想法1:
always @(posedge mclk or posedge mrst)
begin
      if((mrst||restart_evt))
      begin
            xxx<=1'b0;
      end
      else
      begin
            ...;
      end
end
想法2:
always @(posedge mclk or posedge mrst)
begin
      if(mrst)
      begin
            xxx<=1'b0;
      end
      else
      begin
            if(restart_evt)
            begin
                  xxx<=1'b0;
            end
            else
            begin
                  ...;
            end
      end
end

想法3:
在状态机所有状态里加上
            if(restart_evt)
            begin
                  xxx<=1'b0;
            end
            else
            begin
                  ...;
            end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除了系统主复位(mrst)之外,还需设计一个信号,功能跟复位很相似,该信号来临后(拉高一个周期),模块 ...

我的理解是,外部给送一个复位信号作为系统复位,也就是mrst,一旦有效就是所有模块都复位,而你想给某个特定模块设计一个单独的复位,除了mrst复位有效之外,还能有个复位来单独控制。如果我理解没错的话,这个很好弄啊,设计个寄存器拉到总线上,由软件配置,然后这个信号作为单独的软复位信号,两者相与就可以了,如:reg [7:0] soft_rst_cfg ;

reg         soft_rst ;
wire        xx_rst ;// xx模块的单独复位;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mrst)
begin
    if (mrst)
        soft_rst <= 1'b0 ;
    else (soft_rst_cfg == 0x5a) //寄存器,由cpu配置,5a复位,a5解复位
            soft_rst <= 1'b1 ;
    else (soft_rst_cfg == 0xa5)
            soft_rst <= 1'b0 ;
end

assign xx_rst = mrst & soft_rst ;

楼主:
顺便想问问大家应该怎么学习FPGA,我就怕自己基础不牢,以后做项目根基不稳,各种出错。公司让我学了点基础语语法后,就打算直接让我写项目,说在项目中成长(约束没学,板子也没上),写了一个多月的需求,概要,详细设计文档。

网友:
可以做成带load信号的计数器或状态机。mrst一般是异步复位不能与load(e)并||。
module counter(input clk,input mrst,input ld,output reg [3:0] count);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mrst)
begin
  if(!mrst)//异步复位低有效
counter <= 4'b0000;
else if( load || count==4'b0101)
count <= 4'b0000;
else count <= counter + 4'b0001;
end
endmodule//
count可以作为状态机。
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想问问大家应该怎么学习FPGA,我就怕自己基础不牢,以后做项目根基不稳,各种出错。公司让我学了点基础 ...

不知道楼主的数电基础怎么样,建议数电基础弄踏实点,毕竟FPGA属于硬件而不是软件,HDL是硬件描述语言

楼主:
帖子写的是(evt)信号,发出来变成"e号"了

网友A:
把你的需求点说清楚,或者你自己分解的测试点或自己设计的方案描述下,才能帮你看,你说的云里雾里的看不明白。1、学习FPGA,首先练习基本功,先学习下编码规范,然后学习下RAM 设计FIFO,异步处理啥的,后面就可以在项目中慢慢学习了;
2、你说写了一个多月的需求,概要,详细设计文档,能把这些写好才是做好一个项目的基础,需求分解成测试点,根据测试点做设计方案,用code翻译方案,再根据测试点设计UT测试用例,最后检查覆盖率,形成需求到交付端到端的开发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需求点说清楚,或者你自己分解的测试点或自己设计的方案描述下,才能帮你看,你说的云里雾里的看不明 ...

除了系统主复位(mrst)之外,还需设计一个信号,功能跟复位很相似,该信号来临后(拉高一个周期),模块初始化重新计算。想问一下这个信号该怎么设计,代码该怎么写(大致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需求点说清楚,或者你自己分解的测试点或自己设计的方案描述下,才能帮你看,你说的云里雾里的看不明 ...

感谢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除了系统主复位(mrst)之外,还需设计一个信号,功能跟复位很相似,该信号来临后(拉高一个周期),模块 ...

你系统主复位的目的是什么?xilinx已经不推荐使用全局复位了,上电时会自动复位,你还不如用那个设计的信号直接当复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系统主复位的目的是什么?xilinx已经不推荐使用全局复位了,上电时会自动复位,你还不如用那个设计的信 ...

哎,这个就麻烦了,我查了一些复位资料,想用局部复位,不会高扇出,而且实现也简单,但是领导不让,说“当然要用全局复位了”。可能我得再跟领导沟通一下,(回复一句,带两句反问训人,难顶啊

网友:
mrst 做系统复位 ,evt 当成一个soft reset 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这个就麻烦了,我查了一些复位资料,想用局部复位,不会高扇出,而且实现也简单,但是领导不让,说“ ...

你不跟领导说这是复位就好了。。。。
跟他说,这是开始信号。。。
反正按照你所说的,只是局部会用,也没有高扇出,本质上就是一个普通信号,也确实算不上复位。。。。
3#的示例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外部给送一个复位信号作为系统复位,也就是mrst,一旦有效就是所有模块都复位,而你想给某个 ...

是的,大致想法是这样,但是领导要求子模块要用mrst。可以理解成子模块有一个系统复位信号mrst,同时还要有一个开始信号restart_evt(模块初始化,从初始状态重新运行),我有点不明白这样相当于有两个复位信号的模块,代码层面该如何实现。
想法1:
always @(posedge mclk or posedge mrst)
begin
      if((mrst||restart_evt))
      begin
            xxx<=1'b0;
      end
      else
      begin
            ...;
      end
end
想法2:
always @(posedge mclk or posedge mrst)
begin
      if(mrst)
      begin
            xxx<=1'b0;
      end
      else
      begin
            if(restart_evt)
            begin
                  xxx<=1'b0;
            end
            else
            begin
                  ...;
            end
      end
end

想法3:
在状态机所有状态里加上
            if(restart_evt)
            begin
                  xxx<=1'b0;
            end
            else
            begin
                  ...;
            end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大致想法是这样,但是领导要求子模块要用mrst。可以理解成子模块有一个系统复位信号mrst,同时还要 ...

你的想法也可以呀,注意下异步信号就可以了,关键是这个restart_e号怎么产生,什么时候有效?谁来控制。其实这个就是我说的那样,产生一个软件控制的复位信号,在mrst时钟下同步,然后两者相与共同作用。我说的这种很常用的

网友:
latch E号后与全局复位AND后作为模块使能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