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dhat8.5安装ic618 破解出问题。

楼主(2021-12-23):
1,按照OPEN CAD分享的操作,目前我在redhat8.5上安装ic618,安装一切都顺利,
目前在破解的时候一直弹出FOUT.writ(LICSTR)错误
[root@localhost path]# python cdslicgen.py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opt/cadence/path/cdslicgen.py", line 4832, in <module>
    FOUT.write(LICSTR)
TypeError: a bytes-like object is required, not 'str'
我看是python的问题,我查看了我装的是python39,然后我使用软连接把
python39 链接成python还是不行,对linux不是很熟悉。

想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换python 2.7 试一下

网友A:
或者换成FOUT.write(bytes(LICSTR, encoding='utf-8'))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换成FOUT.write(bytes(LICSTR, encoding='utf-8'))试下

好的,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换成FOUT.write(bytes(LICSTR, encoding='utf-8'))试下

[root@localhost path]# ls
1patch.sh  1shell.py  1shell.sh  cdslicgen.py  license.dat  mgclicgen.py
[root@localhost path]# python cdslicgen.py
Successfully generate cds license file.
把cdslicgen.py里面的换成这个就OK了,这个是不是之前OPEN-CAD是基于python2.7写的,python升级3.9后,就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root@localhost path]# ls
1patch.sh  1shell.py  1shell.sh  cdslicgen.py  license.dat  mgclicgen.py ...

是的

网友(2023-08-25):
cdslicgen.py 这个文件可以添加feature么?

网友(2024-04-18):
楼主,rhel8.5运行这些eda稳定吗?

网友:
有没有破解程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