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設定

楼主(2021-12-24):
如何設定再從開VIRTUOSO後自動會帶進去你要INCLUDE SOURCE.ADDED

网友:
好像可以通过cdsinit文件写语句,但是我不会

网友:
掏出tsmc18 工艺库,对着libInit.il文件改吧改吧,就出来了

网友A:
在配置文件.cdsinit中加入下面语句
cdlOutKeys=list(nil
'incFILE "路径/empty_subckt.sp";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配置文件.cdsinit中加入下面语句
cdlOutKeys=list(nil
'incFILE "路径/empty_subckt.sp";

如果要寫在.cdsinit裡面
我的路徑/home/toro/projects/TS3A3508/lay/Calibre/LVS/1126.cdl
誰可以幫忙我寫完整的指令?

楼主:
有高手會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