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ate sim的timing violation问题

楼主(2021-12-24):
新人求助!我在设计中加入了clock gating,但是synthesis后跑gate simulation的时候出现timing violation,是width的问题。
所有和clock gating相关的DFF都有这个问题,感觉是没有正确读到width的值。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见这种情况呢?要怎么解决呢?

timing violation of width(clock gating)

timing violation of width(clock gating)

网友A:
综合后网表仿真,一般没有clean的sdf,仿真时要加上+nospecify +no_timing_check +delay_mode_zero,避免时序影响。
如果有clean的sdf,也可以不加上面的选项,那就和PR网表仿真一样的配置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果怀疑没有正确读到width的值,对比一下SDF中这个DFF的WIDTH数字,再查一下反标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综合后网表仿真,一般没有clean的sdf,仿真时要加上+nospecify +no_timing_check +delay_mode_zero,避免时 ...

谢谢你的回答,我发现仿真时sdf statistics中path delays和$setuphold都能annotated到,但是$width没办法annotated,是不是综合时就没法产生$width的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怀疑没有正确读到width的值,对比一下SDF中这个DFF的WIDTH数字,再查一下反标是否有问题 ...

谢谢回答,我发现应该是sdf中缺失$width的数值,仿真时没有annotated到

网友:
时序是不是没有clean ? 可以按照3楼的建议进行仿真。 综合后sdf一般是没有修时序的。

网友:
不妨回到第一个贴子的附图。工具给出的warning有几个重要信息。
1. rising edge 发生在 15342ps, falling edge 16308ps, 算下来高电平只有 966ps。符合test bench里的时钟吗? testbench 时钟是否大致 500MHz?从库文件名字看是 40nm 工艺,跑 500M 没问题的
2. warning里$width要求是1ns。这个有点古怪。如果真如楼主所说SDF里缺了WIDTH信息,通常库里Verilog文件的默认$width limit值是0。建议打开sc9_cln40g_base_hvt.v, line 70252,看一下默认值为啥变成了1ns。1ns 这个数字是比较古怪的。有的时候库Verilog文件默认delay是1,如果timescale是1ns,这个1就成了1ns。会不会是 timescale 不匹配?是否需要 -override_timescale?

3楼推荐的方法是可以的。如果想保留$setuphold,只屏蔽$width,不妨copy sc9_cln40g_base_hvt.v,手动改一下 $width limit 到 0 试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总结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sdf中缺失width的信息,导致仿真时没法annotated到。目前猜测这个原因可能是lib档的问题,或者tool的问题。
目前处理这个问题的办法是:width的timing violation在gate sim阶段可以忽略,只要确保setup time没有violation的问题就好,再用no timing check来验证function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