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关于差分PGA的增益线性度

楼主(2021-12-24):
咨询一下,在一个差分输入的4倍增益PGA中;

发现在相同输入频率的条件下,调整输入信号的幅度,可以得到对应的输出信号幅度,从而来测试其峰值增益的线性度;

发现在小信号输入的状态下得到的增益比大信号输入差很多,线性度波动范围达到10%,设计指标要求是1%;

通过virtuoso corner后仿,并未发现小信号输入会导致增益恶化的情况;

这个是否是噪声干扰导致的?这有什么办法可以规避不?

网友A:
maybe it's related to the PGA offset and input signal source impedance, but i'm not su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ybe it's related to the PGA offset and input signal source impedance, but i'm not sure

尝试把offset的值扣除的话仍然是线性度不达标;

这个输入电阻对运放的增益有啥影响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尝试把offset的值扣除的话仍然是线性度不达标;

这个输入电阻对运放的增益有啥影响不?

The input source impedance affects the PGA gain depends on the PGA topology.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e input source impedance affects the PGA gain depends on the PGA topology.

你好,这有办法可以消除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这有办法可以消除不?

increase PGA input r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rease PGA input res

好的,我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rease PGA input res

后来找到问题了,运放的输入输出都存在offest,需要在计算的时候将其扣除,得到的增益就是线性的;
而且测试的精度需要提高一些,可以2mv一个步进;

网友(2022-12-28):
大哥,请问你这线性度仿真有没有仿真pga的1dB增益压缩点啊

网友(2025-04-01):
你好,可否请问您这边是如何仿真的,如何去掉offset的影响去计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