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错误原因

楼主(2021-12-24):
出问题的地方是一个寄存器,formality的ref和imp的原理图如下,请问哪里有问题?

网友A:
你寄存我D端的值那不是不一样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寄存我D端的值那不是不一样嘛

请问你知道怎么修改吗?感觉这个就是个简单的寄存器,代码上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知道怎么修改吗?感觉这个就是个简单的寄存器,代码上应该没啥问题

...

只是一张图肯定判断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