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求助

楼主(2021-12-25):
求助大佬!我使用formality对dc综合的网表和原文件进行比较,verify失败。我把出错的模块单独进行了综合和formality验证,结果是对的。请问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如何解决?

网友:
单模块没有问题,可能是上层逻辑不一致。可以先看svf和match的结果。如果有 scan chain ,需要把scan_en约束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