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wer_switch cell打孔问题

楼主(2021-12-25):
请问一下,power_switch的TVDD的pin有两块,我从M7往这个TVDD打孔的时候,总是只能在其中一块M1上打上,另一块打不上,如下图:

而实际需要的效果是如下:

我使用的命令:
create_pg_vias  -nets {VDD} -from_types stripe -from_layer M7  -to_layers M1  -to_types pwrswitch_pin -pins $psw_tvdd

请问是哪里设置有问题吗?

网友A:
我是这样打power switch ring的,直接就会打孔下去。

楼主(2022-05-13):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打power switch ring的,直接就会打孔下去。

谢谢,已经搞定了,是工具bug,换个版本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搞定了,是工具bug,换个版本就可以了。

请问是哪个版本的工具BUG?哪个版本修复的?
我记得之前用ICC2给power switch打孔时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当时是用create shape、create via强行画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