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动态比较器失调

楼主(2021-12-25):
在跑双尾Latch动态比较器,用smic28nm发现其失调的一σ值在十三毫伏左右,感觉有点超出意料。因为core器件电压才900mV,没用strongARM Latch比较器。不知道还没校准的情况下,这种失调大小合理吗?谢谢大家!!

楼主:
增大管子面积,增大寄生电容,在一百多uW的功耗下,失调1σ能做到1.8mV了,不加校准。

网友(2022-05-23):
和楼主有同样的疑问,我的offset有27mv,也是28nm工艺。
想问一下楼主,一百多uW的功耗算大吗?只能通过增加管子尺寸减小失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