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f 反标不上什么原因?愿意支付信元,感谢

楼主(2021-12-26):
查看pt.log,显示都没有反标上,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1. 看看你的spef抽的对不对?spef的大小,看看是否所有的net都抽到了
2. 抽spef的def是否跟netlist 匹配?
2. 网表和spef是都匹配?

网友:
The command "change_names"
[1] -->  _1_
netlist is [1]
but the net of icc show _1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