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书中关于饱和区的一些近似推导(沟道长度调制)

楼主(2021-12-26):
拉扎维《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中很多推导都用到了近似λVDS<<1,相当于假定ΔL/L<<1,例如在小信号模型中关于D,S之间电阻ro的推导,式2.48。也就是沟道夹断长度远远小于沟道长度,相当于是临界饱和区。这样的结论不能够适用于VDS>过阈值电压的情况吧,感觉没有普适性。是不是我理解有问题。感谢各位帮忙解答。

网友:
I think that when VDS increases, delta L will increase slightly. Even if VDS>VOD, the assumption holds.

网友:
是的,你可以用pn结耗尽区宽度的公式当作德尔塔L的公式带进去计算沟道电阻ro,得到的ro是随vds增加而增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