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 compile报错

楼主(2021-12-26):
背景:用VCS 编译 lab1里的源文件报错。   源文件来自于EETOP里的VCS lab
问题描述: 直接用命令   vcs addertb.v fa.v add4.vadd8.v 编译这4个源文件报错
错误写的很模糊,大概是collect2: error: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我放在图片里了。

lab指导说编译后应该打印 Simv generationsuccessfully completed, 但是我的环境直接报错了。

编译环境:unbuntu 20.5
vcs script version : O-2018.09
machine name = work-eda
machine type = linux64
machine os = Linux 5.8.0-63-generic
The FLEXlm host ID of this machine is "000c29100231"
Compiler version = VCS O-2018.09-SP2_Full64
VCS Build Date = Feb 28 2019 22:34: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呢???

然后不能生成simv 可执行文件。 现在的问题就是连编译的成功不了。
源文件来自于lab,我觉得应该不是源码的问题,感觉是不是我的VCS有问题。

网友:
感觉是VCS自身的问题,
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verilog程序试下,如果还报错,应该是VCS自身问题。

网友B:
这个应该是gcc版本过高的问题,需要加几个编译/链接选项,参考我之前的那篇帖子:
https://bbs.eetop.cn/thread-89342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gcc版本过高的问题,需要加几个编译/链接选项,参考我之前的那篇帖子:
https://bbs.eetop.cn/th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按照您的命令, vcs -full64 -cpp g++ -cc gcc -LDFLAGS -no-pie -LDFLAGS -Wl,--no-as-needed -CFLAGS -fPIE fa.v
运行之后, 会报一个unrecognized command line option '-no-pie'

我运行了一个命令 vcs -full64 -LDFLAGS -Wl,--no-as-needed fa.v
就没在报错,simv 文件也生成了。虽然我还不太知道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按照您的命令, vcs -full64 -cpp g++ -cc gcc -LDFLAGS -no-pie -LDFLAGS -Wl,--no- ...

还是gcc版本的原因。这个gcc版本着实让我头疼,有时我想安装低版本的gcc,用高版本的gcc去编译低版本的gcc源码,基本就没编译成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