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元库版图设计共质心问题

楼主(2021-12-26):
求助大佬们,单元库设计的时候,像大驱动倍数的与非门、或非门等等,在版图上对输入信号的排布有讲究吗?
下图的几种排布方式好像都能画,需要考虑共质心的问题吗?还是和mismatch有关?

网友A:
depend on you care about mismatch or not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pend on you care about mismatch or not

那请问一般什么时候会考虑mismatch?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一般什么时候会考虑mismatch?

when you care about accuracy

网友(2022-02-25):
电流镜,差分对,以及designer要求的其它电路需要考虑mismatch。nand,nor之类的mos不需要考虑misma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