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cean 脚本编译仿真请教

楼主(2021-12-27):
想问一下ocean脚本可以用什么方法编译从而找到语法错误嘛,写了一个很大的脚本,每次跑的话就很麻烦

网友A:
ocean使用的是skill语言,如果有license的话,应该可以用cadence的Skill IDE来调试。

Virtuoso SKILL IDE is a development tool that helps you develop, test, and refine SKILL programs. The core of SKILL IDE is a multi-file that provides common editing and debugging capabilities. These capabilities include, auto indenting, auto completion of function names, syntax highlighting, single stepping through SKILL programs (that is, executing the program statements one by one), setting up and stopping at breakpoints, saving and loading the debugging information, tracing and editing the values of variables during program execution, and displaying variable and stack tra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ocean使用的是skill语言,如果有license的话,应该可以用cadence的Skill IDE来调试。

Virtuoso SKILL IDE  ...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我查看了一下没有skill 的license

网友:
跑ocn仿真最怕莫名其妙停了 (#nil) 滑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