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input buffer

楼主(2021-12-27):
论文里好像很少提到SAR ADC的input buffer,pipeline倒是经常提到THA,按理说SAR的采样电容如此之大,高速的sar应该需要input buffer的呀。希望大佬赐教!

楼主:
您好,我看了下这本数里面说输入buffer隔绝输入信号,输入信号可以不用带大负载,用buffer来带大电容负载,buffer输出阻抗小,带宽相对较大,我觉得这对高速ADC很重要,但是我最近看到有篇文献里介绍了一种无输入buffer的Ti SAR ADC,按照High speed data converter这本书的逻辑的话,没有输入buffer对于上GHz肯定是不行的,因为输入信号不一定是理想信号,也许带有很大的输入阻抗,这样带宽不满足要求,肯定是不行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SAR和pipeline对于输入信号上有不同的要求,我看high speed的作者是做pipeline多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看了下这本数里面说输入buffer隔绝输入信号,输入信号可以不用带大负载,用buffer来带大电容负载 ...

因为你的这篇文章里的adc位数不高,所以能不带buffer。
你的这篇文章里,输入信号的信号源是有要求的,图12标明了要匹配到50欧姆,也就是没有很大的输入阻抗。
你应该没有做过pipeline吧,我感觉你对pipeline的采样有着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偏见。对于sar和pipeline,采样的差别是很小的,pipeline里的THA也得先用开关和电容把信号采样下来保持,再通过放大器输出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的这篇文章里的adc位数不高,所以能不带buffer。
你的这篇文章里,输入信号的信号源是有要求的,图 ...

好的,我明白了,谢谢你的回复。确实没做过pipeline,刚刚开始做SAR ADC,如果不加input buffer的话,高精度的 SAR 对信号源的要求可能还要比pipeline高点,因为需要很大的CDAC电容做采样电容,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限制SAR ADC精度的主要因素之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看了下这本数里面说输入buffer隔绝输入信号,输入信号可以不用带大负载,用buffer来带大电容负载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明白了,谢谢你的回复。确实没做过pipeline,刚刚开始做SAR ADC,如果不加input buffer的话,高 ...

对于sar和pipeline,采样的差别是很小的。sar的采样有kt/c的噪声,pipeline的采样也有kt/c的噪声。如果你是从噪声的角度来考虑,那么pipeline的电容应该和sar的电容一样大。
如果你想比较pipeline和sar之间的区别,那就扎扎实实地看一些资料学习一下。
CDAC算是一个限制sar做到高精度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sar和pipeline,采样的差别是很小的。sar的采样有kt/c的噪声,pipeline的采样也有kt/c的噪声。如果你 ...

好的,我再看看

网友(2022-08-22):
请问一下输入buffer用源跟随器和用恒跨导轨到轨运放之间怎么选择呢?谢谢

网友B(2023-02-01):
请问一下大佬,关于input buffer设计,该考虑哪些因素,小白刚入手,有点无从下手

网友(2023-05-10):
去查一查专利就明白了

网友(2024-04-28):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大佬,关于input buffer设计,该考虑哪些因素,小白刚入手,有点无从下手 ...

同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