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楼主(2021-12-27):
项目需要先画一套standcell ,单个cell跑lvs的时候是过的,所有cell放到一个top上用hcell跑就跑不出来是什么问题,显示layout的psub和VSS没接上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是否存在软连接问题?check下

网友A:
没打VSS的P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打VSS的PIN?

打了mental层的,单个cell分开跑的时候是对的,所有单元放在一起跑就不对了

网友:
库是tapless吗?那你需要再加一个tap,衬底和VSS才能接一起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