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判断bandgap的输出vbg启动完成?

楼主(2021-12-27):
bandgap的BJT那路需要启动电路,当启动不了时,没有电流,vbg=VBE大约600~800mV,正常启动输出电压是1.2V。想通过判断vbg的值,去控制一路电流给BJT路充电,摆脱简并点。目前的大致原理是,想用nmos接vbg,例如当vbg>1V,nmos导通,bkok输出为0。当vbg<900mV,nmos关断,A点被充电到vdd,bgok=1,然后拿这个bgok去控制启动电路。
可是仿真发现,全corner和mc,这个nmos的vth是不稳定的,很难保证nmos正确判断vbg是不是ready的。
不知道怎么去检测了?该怎么做呢?

网友A:
主要原因是没有电流。常规做法是:拉VBG点进入启动电路,启动电路下拉运放输出点,pmos为VBG主支路提供电流。(缺点是VBG容易过冲,且DC点偏差大的情况下可能出现额外的稳定点)保险做法是:检测VBG电位,用VBE+I*R充当启动电路,当VBG较低时,灌入恒定启动电流,当VBG起来后,灌入电流自动关断。(缺点是需要额外的固定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原因是没有电流。常规做法是:拉VBG点进入启动电路,启动电路下拉运放输出点,pmos为VBG主支路提供电流 ...

您说的第二个方案大致是这样吗:当bg未启动时,bgok=0,提供一路电流让bg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