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射频前端中复数滤波器的作用疑问

楼主(2021-12-27):
大家好,看了一些有关复数滤波器的作用,可以滤掉负边带,保留正边带,可这样的信号就是复信号了(频谱不对称),但显然,复数滤波器的输出是实信号(电路中都是实信号),请问矛盾出在哪里?谢谢!

网友A:
推荐 complex signal is not complex
ken martin写的一篇tutorial。

到底什么是复信号? 所谓复,其实就是一个信号对
[cos , sin] 是正频率,搞到极坐标下,或参数方程,就是逆时针转的向量
[cos , -sin] 就是负频率
[cos,0] 正负都有,这个就一个向量在x轴上伸缩,不转,但可以分解一下,分解成两个转的向量相加,[cos,0]=0.5[cos , sin]+0.5[cos , -sin]

而复数滤波器,就是把[cos,0]这样的信号对,负频率部分一直掉,大致如此。

其实不需要懂复数,但是对数的概念要从x扩充到[x,y]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 complex signal is not complex
ken martin写的一篇tutorial。

好的,谢谢!补充问一下:您说的信号对,如[cos,sin]是正频率,[cos,-sin]是负频率等,是如何得出的,谢谢!

网友:
我说了啊

网友:
放在极坐标下或搞个参数方程,逆时针转是正,顺时针是负。正负都是相对的,想怎么定义怎么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