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位大佬有没有见过这种结构的LDO

楼主(2021-12-27):
请问各位大佬有没有见过这种结构的LDO呢,如果有见过类似的万望告知出处,谢谢~

网友A:
感觉是很普通的LDO,套筒式运放加输出级,cascode miller 补偿,若干mos电容,只是x2_zn相关的管子没看懂。这个电路来源是哪里,可以问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很普通的LDO,套筒式运放加输出级,cascode miller 补偿,若干mos电容,只是x2_zn相关的管子没看懂。 ...

x2_zn是LDO的开关。高电平时候关掉LDO。

网友:
引用 网友B:
x2_zn是LDO的开关。高电平时候关掉LDO。

嗯,这个结构哪里来的,论文还是实际电路。

网友:
这一看就是逆向出来的,就是一个最普通的ldo。书上讲的最普通的ldo就是这种,两级运放,弥勒电容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很普通的LDO,套筒式运放加输出级,cascode miller 补偿,若干mos电容,只是x2_zn相关的管子没看懂。 ...

是实际电路,有点小问题,偏置电流一大就没有电源抑制了,增益也很小

网友(2022-02-20):
Very simple ldo design,no speci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