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有见过这样用op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图中的3个SA-sensing amplifier)

楼主(2021-12-27):
如题,没弄明白这个放大器作用,特别是它们的输出…

网友:
放一下原始论文看下可以吗

楼主:
原始论文是这篇,有点长,其实它主要目的就是想镜像Mp管子的参数来着

2018 An External Capacitorless Low-Dropout Regulator With High PSR at All Freque.pdf

网友A:
为了镜像管的Vds相等,mirror更准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镜像管的Vds相等,mirror更准是吧?

嘶,这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始论文是这篇,有点长,其实它主要目的就是想镜像Mp管子的参数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