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跑LVS时.src.net网表文件生成不了,求助大佬

楼主(2021-12-27):
跑LVS时.src.net文件生成不了,是calibre破解问题吗?我同学的calibre就没问题。

网友:
把电路check and save 一下,或者你看看CIW界面他报错报的什么在对应去解决就好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环境变量的问题,加上那句话就可以了,我也不知道那是干啥的。如图

网友(点评):
这个是calibre netlist 的输出设置,可以在界面里设置,calibre,setup,netlist export,手动抽cdl时也需要这个设置

网友(2023-08-14):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你那个环境变量是怎么弄的?可以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A:
我那个是可以生成 .src.net网表文件,但是这个网表文件里面是空白,所以也没法进行LVS

网友(2023-10-16):
我是能生成。src.net网表文件,但是显示无法打开

网友(2024-05-16):
引用 网友A:
我那个是可以生成 .src.net网表文件,但是这个网表文件里面是空白,所以也没法进行LVS ...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