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共源极高频模型的等效电路

楼主(2021-12-27):
新手,求解       为什么等效电路中没有ro,是不考虑沟道长度调制效应还是在高频下几乎没有沟道长度调制效应?

网友A:
为了方便分析忽略了,你把RD当成实际负载电阻和r0的并联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方便分析忽略了,你把RD当成实际负载电阻和r0的并联就好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