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带片外电容,主极点在输出端的PSR变化趋势的问题

楼主(2021-12-28):
求助一个关于主极点在内部/输出端的PSR趋势的问题。关于LDO主极点在片内和片外,PSR的情况如下:

(来源:An External Capacitorless Low-Dropout Regulator With High PSR at All Frequencies From 10 kHz to 1 GHz Using an Adaptive Supply-Ripple Cancellation Technique

但是我在几篇jssc中都看到外加几uF的片外电容,把主极点设计在输出端,PSR却不是上图(a)这个样子,跟(b)一样,我贴了一个图如下。

(来源:A 5.6 µA Wide Bandwidth, High Power Supply Rejection Linear Low-Dropout Regulator With 68 dB of PSR Up To 2 MHz
文章中摘要里有段话:
Typical LDOs with external filtering capacitors may also have spectral peaking in their PSR response, causing excess systemlevel supply noise.
为什么带片外电容主极点在输出端的PSR会跟主极点在内部趋势一样呢?那个峰值是怎么出现的呢?

网友A:
楼主,我理解的是psr是由好几条路径贡献的,第一个拐点所在的频率点一般由主极点位置决定,所以好像和片内片外关系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理解的是psr是由好几条路径贡献的,第一个拐点所在的频率点一般由主极点位置决定,所以好像和片内 ...

是这样的,我的疑问在于片内片外的PSR趋势应该是不同的,带片外电容主极点在输出端的话,到了输出端极点频率处,输出纹波就会被耦合到地了,PSR是会比低频更好的,为何第二个图里会往上升,PSR减小呢

网友:
加几uF的片外电容,把主极点设计在输出端,PSR跟图(b)一样么?

网友(2023-11-06):
顶顶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两分析出来为什么会不一样,顶一下

网友(2024-01-02):
顶一顶,2024年了,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Mark,有空了看一下

网友(2024-02-07):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我的疑问在于片内片外的PSR趋势应该是不同的,带片外电容主极点在输出端的话,到了输出端极点 ...

其实相同的,需要注意两个点:
1. 第一个图的PSR为正dB、第二个图的PSR为负dB显示波形;

2. 你所谓的高频PSR转折是由片外大电容帮忙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