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一些FPGA专业知识的问题

楼主(2021-12-28):
我有一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我上网找不到相关解答,我想请教大家。为什么现在多数人使用FPGA作为加速器是使用PCIe协议接口,并不是Ethernet协议接口呢?难道Ethernet接口速度不比PCIe快吗?

网友:
个人认为主要是接近cpu,软件驱动,协议,乃至一些加速开源软件比较完备,走以太毕竟要走TCP/IP协议,慢了。

网友:
ls说的有道理,可能的原因走以太网的话,有协议栈需要支持,这牵涉到堵塞控制,协议控制啥的。

网友:
同意两位楼上,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加速器主要是为CPU进行部分功能卸载,可以提升性能和降低CPU工作压力,而目前的主流CPU都是通过PCIE来扩展外设,很少有通过以太来扩展的,另外CPU一般不处理业务数据,PCIE性能足够,以太网主要是承载高性能业务数据的转发,且开销也较大。

楼主:
原来如此,谢谢大大们的分享!
跨年愉快!

网友(2022-01-29):
前辈们说的牛蛙,感觉收益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