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大小写

楼主(2021-12-28):
请问大佬,LVS识别线名和pin名的大小写开关在哪里开?是哪个文件呀?

网友A:
LAYOUT CASE YES
SOURCE CASE YES
LVS COMPARE CASE Y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YOUT CASE YES
SOURCE CASE YES
LVS COMPARE CASE YES

这是什么意思?LVS规则里面的开关吗?怎么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意思?LVS规则里面的开关吗?怎么改?

lvs rule 里设置,一般这几个option 都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AYOUT CASE YES
SOURCE CASE YES
LVS COMPARE CASE YES

LAYOUT CASE YES
SOURCE CASE YES
LVS COMPARE CASE NAMES TYPES
你好  最后一句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LAYOUT CASE YES
SOURCE CASE YES
LVS COMPARE CASE NAMES TYP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