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对温度不敏感的电流源

楼主(2021-12-28):
小弟想请教请教一下,如图电路,调整R1,R2,可以让M2,M3得到对VDD不敏感的电流。但是无法对温度不敏感,都随温度上升而增加。我通过右边的电路,让他们相减,来尽可能消除温度的影响,他们的差是I3。

但这个电路我觉得很不稳定,很容易出现误差。想请教一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来实现对温度的不敏感。谢谢各位

网友A:
不能用bandgap么

网友B:
低压bandgap的电流就可以调成零温的    I=delta(VBE)/R1+VBE/R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压bandgap的电流就可以调成零温的    I=delta(VBE)/R1+VBE/R2

除了带隙基准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老师跟我说,让我尽量只用mos,结构不要太复杂...我实在是没有头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bandgap么

老师让我尽量只用mos,结构不要太复杂,我也没什么头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让我尽量只用mos,结构不要太复杂,我也没什么头绪了

老师的指标应该是省面积功耗 不使用二极管和三极管 你可以搜一下纯MOS的电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的指标应该是省面积功耗 不使用二极管和三极管 你可以搜一下纯MOS的电流源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