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65nm补density脚本怎么用

楼主(2021-12-28):
就是图上这个东西,里面的内容已经改好了,想要问下这个脚本怎么用。研一小白暴风哭泣,谢谢前辈们了!

网友:
修改里面对应gds 路径与cell name,相关option 确认下,注意metal 层要加到那层,分别厚度是多少.
然后calibre像drc 一样跑.calibre -drc -hier -turbo -turbo_all xxx

网友A:
兄弟,这个文件都是自己写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这个文件都是自己写的吗?

fab提供的,和使用drc lvs一样设置一下开关参数就可以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fab提供的,和使用drc lvs一样设置一下开关参数就可以用了

在哪个地方加载文件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fab提供的,和使用drc lvs一样设置一下开关参数就可以用了

兄弟,怎么修改文件里面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哪个地方加载文件呢

在terminal里加载,代码二楼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怎么修改文件里面的内容

直接打开就可以修改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怎么修改文件里面的内容

这些都是文本文档,打开直接改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