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ma-delta ADC

楼主(2021-12-28):
初学ADC,根据书上给的参数搭建了一个模型
结果是这样的:
后面接了个抽取滤波器
但显示输入有错误
我的抽取滤波器参数是这样的
请教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
量化器输出的数据是double类型的,cic模块输入需要做定点。你在量化器后加一个增益1,然后双击进去把输出的数据属性设置成fixdt(1,2,0),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