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掩膜ROM

楼主(2021-12-28):
关于掩膜ROM,我知道掩膜ROM的数据是在光刻时就写进去了,但如何把数据放到版图里啊,总不能是工程师自己一个一个连的吧,大佬们知道有什么自动话的方法吗

网友A:
直接是合并的gds呀所以你的需求点是什么?

网友B:
rom compiler要生成rom的时候,一个输入就是rom数据,然后后成的gds里就有对应的数据了,后端直接读入gds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om compiler要生成rom的时候,一个输入就是rom数据,然后后成的gds里就有对应的数据了,后端直接读入gds就 ...

rom compiler不用的,老板觉得厂商给的ROM性能不好,想自己做一个rom的IP,但现在不知道咋个把数据搞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是合并的gds呀所以你的需求点是什么?

请问合并的gds是啥意识啊,老板让我们自己做一个rom的IP,从模拟电路建模仿真到layout,lvs等等,现在我们不知道咋个把数据写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rom compiler不用的,老板觉得厂商给的ROM性能不好,想自己做一个rom的IP,但现在不知道咋个把数据搞进去 ...

自己做的。。。。。。
估计得靠脚本去处理。
比如拿一个数据任意的rom的spice网表和版图,通过脚本读入rom数据,然后脚本自己修改spice网表和版图。
这个脚本实现的功能就类似rom compiler,只不过不需要太多的可配置性。

网友:
先进制程的都是via rom了,通过rom code来判断打不打via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