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楼主(2021-12-28):
画传输门的版图时管子不能折吗,用的w是2u,画成两个1u的不可以吗,为什么lvs过不了

网友A:
可以折,首先你确定你的net连接对了吗,还有衬底电位是否接对ps:建议提问可以贴图贴全,不然别人也不好分析,都只能从客观角度提意见,毕竟实际情况是只有自己知道的(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折,首先你确定你的net连接对了吗,还有衬底电位是否接对ps:建议提问可以贴图贴全,不然别人也不好分 ...

Net没有问题,如果我删掉一条poly,就能认出来,报尺寸的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Net没有问题,如果我删掉一条poly,就能认出来,报尺寸的错

你折完之后也应该是并联的你这怎么是串的?(这个是重点错误的原因)
有些许瑕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折完之后也应该是并联的你这怎么是串的?(这个是重点错误的原因)
有些许瑕疵
...

网友:
LVS REDUCE SPLIT GATES 设成YES LVS REDUCR PARALLEL MOS 设成 YES

网友:
衬底,电源,SP SN反了感觉

网友:
图上看两个MOS共用的那端没接,还是用了其他层金属没显示出来

网友:
解决了吗?是不是因为你串起来了管子

网友:
少接了一根线吧,gate包住的中间那两个端口需要连接在一起,但是被你的孔挡住了,你可以把孔打在侧边后连接,不然只能用M2连通了

网友:
画错了,8#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