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和cadence仿真差别

楼主(2021-12-28):
同一个工艺,同一个inv,用hspice和finesim仿真是200ps delay,用cadence分别用spectre和spice model仿真都是70ps delay,有人能帮忙提供个思路debug一下么?

网友A:
仿真精度一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精度一致吗?

都是默认精度,70ps和200ps的差别,就没往精度上考虑

网友B:
你检查一下hspice和spectre网表的区别,看看是不是Ad as pd ps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检查一下hspice和spectre网表的区别,看看是不是Ad as pd ps的影响

hspice用的cdl中确实不含AD/AD/PD/PS等信息,spectre网表中包含这些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