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ap接任一net都可以过验证的问题

楼主(2021-12-28):
我这里有一个问题,哪位大佬知道图片中下面这个ptap这样接,calibre却查不出问题的原因么? 或者可以提供  检查没有接到ground上的ptap的脚本,感谢

楼主:
我这里自己写了一个这个   在另一个工艺中可以检查出这个ptap,但是在这个工艺中检查不出来
#IFDEF WELL_TO_PG_CHECK
// ptap disconnected to ground
ppvdd49 { @ ptap disconnected to GROUND
  NOT NET ptap GROUND_NAME
}
#END

网友:
都圈了psub2了,lvs 肯定是run ok的。。。你这里有有DNW,不同的VSS建议用DNW隔离开。。

楼主:
已解决, 就是少了一个#def   加上了这个  定义了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