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线名

楼主(2021-12-28):
为什么有时候线名太长会识别不了器件?把电路的线名改了就可以过了,有遇到过这样的吗?

网友:
无图何解?

网友:
一般都有最大字符长度要求,你查资料看看吧

网友:
是有多长啊

网友:
你是指pin的名字吗?我遇到过pin的名字不能是数字开头,否则是识别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