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功能

楼主(2021-12-28):
求大佬帮看这个电路的功能,输入是电流,第一级的p,n栅源短接是让管子处于什么功能?后端的R2 C的功能是什么?求大佬解答

网友:
好像是ESD

网友:
像是外部reset引脚。默认上拉,当外部低阻下拉到地,输入reset信号

网友A:
这个R2阻值是不是特别大

网友B:
输入电流?确定吗。如果不是电流那就是使能或者RESET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R2阻值是不是特别大

R2电阻几十K呢,下面是一个可变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电流?确定吗。如果不是电流那就是使能或者RESET引脚

是电流

网友:
p n 是ESD. R2上拉电阻,启动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