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解决寄生提取结果为0

楼主(2021-12-28):
1资产
calibre + quantus 寄生提取结果为0,出现以下错误:

哪位大佬能帮忙看下不?

网友:
如果你是使用的破解的ext,
建议你多找几个版本试试.
一般都是破解的问题.

网友A:
换QRc版本 换跟pdk要求相关的版本

楼主:
QRC版本有换过,19版和20版,EXT161版都试过,不行,
提取电容可以,提取电阻就不行
设置R only 就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QRC版本有换过,19版和20版,EXT161版都试过,不行,
提取电容可以,提取电阻就不行
设置R only 就是不行

换pdk要求的版本  乱换是么有用的

网友B:
which component do you used for PEX?

楼主:
引用 网友B:
which component do you used for PEX?

感谢大佬关注,
用的是calibre 19.4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QRc版本 换跟pdk要求相关的版本

非常感谢大佬。
是pdk对应的QRC版本,简单的layout可以寄生提取,复杂些的就不行,不知道到是不是rule设置有问题,检查不出来

网友:
C的说法是poj的问题。